显示器去保护

楼主(2011-12-02):
各位大侠问一下,显示器去保护什么意思,用什么用处,有什么坏处,谢谢啦

网友:
我在线等   不懂的太多了

网友:
防止电压电流过高

网友:
有保护的地方多的很!不过刚另外一个帖子,说高压部分直接去保护,不晓得啥意思,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
分 过压保护 和过流保护吧 为了保护产品不受到损坏

网友:
对待那些闪一下就灭的问题

网友:
去保护这个在论坛上有好多这样的资料,去看看吧

网友:
去保护用处就是不用换灯管

网友:
高压保护?

网友:
有保护的地方多的很!高压部分直接去保护,这部分是防止过压

网友:
保护屏幕闪屏问题,但是用不了多久,最多几个月

网友:
尽量不要去掉保护 ,不然这次好了下次又坏别的地方

网友:
除了是灯管电流不一样的才建议去保!  高压部分建议不能去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