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AM SE 不开机

楼主(2011-12-02):
华硕P5KPL-AM SE 不开机,开机针有5V电压,COMS跳线针上有3.3V电压,IO是W83627DHG-A 68针有3.3V到开关有用,67针有3.3V-0V-3.3V跳变当点开关时。RAMRST 有3.3V待压,点开关72针到绿线是通的没有跳变,32.768时钟 分别为0.48V-0.26V 可是怎么点都不开机。请大侠们指点一下。点的好送分

网友:
73脚的S3电压呢?

网友(点评):
73脚SUSB (S3 没有电压 点开关也没有变化

网友:
关注中 解决了 说下哦

网友:
没呢,这种类型蛮棘手的

网友:
关注中解决的说一下怎么修

网友:
我再看一下桥的工作条件 ,好了再告诉大家,有谁知道的,望不吝赐教

网友:
把73 断开 看下是不是IO 拉低

网友(点评):
聪明 我怎么就没有想到断开看看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