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 GF GT240显示卡 怎么用MATS 2用不起

楼主(2011-12-02):
影驰 GF GT240显示卡  怎么用程序里的MATS 2用不起。啊不是我的问题我用8600、的都可以测试  提示  this card is not ecognized
precc any key continue    可以帮忙不

网友:
版本太低不支持

网友:
可能版本太低不支持

网友:
  需要用 MATS9

网友(点评):
MATS9不是更低了吗?

网友(点评):
GT240用的是g9系列的核心,用的应该也是MATS9的测试软件,为何比mats 2还要低呢?mats 2在哪里可以下载呢?

网友(点评):
楼主用的那个mats 2 其实不叫mats 2 他应该指的是测下N卡的2XX系列软件 2XX比GF9的高吧?

网友:
英文提示就是无法识别当前卡。版本低造成的。
目前能下载到的最新版的应该是十哥哥提供的版本。

网友:
用 MATS9
我已经用了。一样的,那个有高版本啊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