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610 不能充电 只能充一分钟左右

楼主(2011-12-02):
一台宏基5610笔记本,原电池已坏,进了一块电池,充电一分钟后 就不能充电了,机器能正常使用,但此时不是用外接电源,是用电池的电,等于是充一分钟以后外接电源就断开了。。。。。不开机插上外接电源,充电灯也是亮一分钟左中就不亮了,能开机但是是用电池开的,外接电源无效。单独用电池,单独用 电源都正常都没有问题,电池也换了一块新的,也是同样问题,当然外接电源也换了。小弟刚才入门不知道从哪从手,想在坛里子请教一下高手前辈,大概问题出在哪块,难修不,主要是客户出不了几个钱,不修连电池都得给客户退货也麻烦,

网友:
来坐沙发了 充放电 电路的问题吧 仔细 查查

网友:
保险正常吗?电流小了也是只冲一会的

网友:
先把充放电芯片换了再说

网友:
冲电电路  不想查就先换冲电芯片

网友:
电池老化了

网友:
看一下冲电电感,电放电芯片的参数是否正确

网友:
有波波的话最好是打一下充电波形。充电芯片的问题多点。

网友:
充电芯片先换下吧   好了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