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跑AF代码求助

楼主(2011-12-02):
一台HP ZD7000的移动PC,南北桥用的和台机的一样,865PE和82801EB,显卡用的是FX GO5700-V 第一次送来的时候开机不显示,加焊显卡后正常显示,用了10多天客户又送来,还是不显示,不过这次不是显卡空焊,插上诊断卡跑AF,北桥显卡都换掉了,南桥也重焊过,内存供电,参考电压,时钟,数据,地址线对地阻值都正常,显卡到北桥的AGP数据线也打过都通,摘掉显卡后不上内存跑吗87,装上显卡,不上内存跑吗E0,都装上以后还是跑AF.
      BIOS也刷过,现在请教大家,还有哪些原因能导致跑吗AF。希望大家能多多指教

网友:
现在板子不好搞 一动就是桥

网友:
南桥换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槽有问题没有

插槽补焊了,插槽本身没问题打阻值 全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