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高压板上高压线圈有没有损坏

楼主(2011-12-02):
开机屏亮一下黑掉,然后用灯管直接测式,发现有一组灯管是好的,一组灯管亮一半就受保护灭掉了,是什么问题呢,高压线圈有没有坏,怎么看出,查出来呢

网友:
一亮即灭,明显的高压板故障,我不建议你维修,加个高压板即合适有稳定.....

网友:
用灯管测试版试一下灯管,一组灯管亮一半就受保护灭掉了那就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测量高压端的阻止对比一下 。高压端和低压端的阻止 ,如果是匝间短路的话测试不出来。

网友:
用电阻档测一下

网友:
灯管问题会引起这样的!换灯管试试看,或者灯管少接一根也没事的!

网友:
测每组的阻值,,高压线圈坏了一半都采用通用高压板来改,不行就少接一组灯管,只是亮度稍稍差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