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相同牌子相同容量相同型号的硬盘主板能否互换?

楼主(2011-12-02):
如题~~~~~~~~

网友:
{:soso__1157964913607814024_3:}要么烧 要么可以  换了就知道了

网友:
我认为可以

网友:
基本上是可以,但也有个别,但如果是西部数据就相当多是不行的

网友:
主板一样的可以

网友:
型号全部一样的硬盘可以互换板吗?MAXTOR的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网友:
我换了好几块迈拓硬盘都不可以,不知为什么?

网友:
我之前  也换过  不行  还没搞懂 为什么呢??

网友:
有没有互换成功的?可否指点一二?

网友:
同型号同容量应该可以,不同容量好像要连ROM芯片一起换的

网友:
MT的话80g和以下的换板都没有问题,日立要对型号和板号,西数的话40g和以下的可以,其他的换后要调试,很多要再调bios才行,st的话换板很多都敲盘,基本都要再写下固件的

网友:
完全可以换,有BIOS的绝大多数要换BIOS(包括现在一些主芯片内集成的,就要换主芯片了),因为这里记录了主头定义(MT)、固件区的位置(ST)、盘片的适配参数(WD)等,一般对每个盘来说都是唯一的,越是现代的盘越是这样,或用PC3000之类的写过。

网友:
相同的盘,烧驱动电机的芯片,找了一模一样的板换上还是烧,祝楼主好运。

网友A:
那是因为盘体也已经烧了,迈拓的金9盘特别会这样,一定要先量过盘体电阻再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因为盘体也已经烧了,迈拓的金9盘特别会这样,一定要先量过盘体电阻再换板。

怎么个量法?多少阻值是正常的?谢谢详解

网友:
换板不是看型号,也不是看容量的,是看板上的条码和数字的。容量型号不一样,也是可以互换的,除了迈拓以外,其他盘都要换BIOS,有些西数没有单独的BIOS芯片,还要通过模块来生成BIOS。如果,BIOS芯片损坏,也要找匹配的BIOS或者生成BIOS。

网友:
我试过,可以换的。

网友(2012-01-07):
看下板子上得型号如果是一样的就可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