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0 集显无VCORE维修

楼主(2011-12-02):
     机器 HP510  集显
     版号  忘记了   基地有的
整机到手上电掉电  0.4 应该有短路或电压没出来,拆机  测了测无明显短路或烧坏  ,裸板上电0.15  CPU电压没出   ,上U变化不大,测了测供电和ON信号 都正常 想都没想换芯片 51620  没备货  发吧  。
    芯片到手装上 上电0.15 涛声依旧啊  NND 上图了
     V5IN 5V  VRON 3.3    VCCP  都正常  怎么回事  示波器打场馆G级好像有跳变吧  速度很快看不出来  下管 G级5V
在量下工作条件  挡测到VRON时电流上去了  心想芯片没焊好吧  托下  悲剧了  整版电压在跳变  还有滴答滴答的响声   故障扩大了  拆掉CPU上管  电压没跳了 看来还是CPU电路问题啊    在换之  51620  电压不跳但没CPU电压    测BST 5V CSP1  CSN1等回路都正常
其实测到  反馈回路    问题从我眼皮下溜走了    没注意     板子放一边吧    休息下先
  本来想明天修的客户催的急  只有现在跟他搞了    理了理思绪  从电压测起   ,电压信号都正常  回路也没断线   该量的都量了不该量的也量了  没了思绪     无意中量到反馈回路的电阻时  有个无穷大
  R  9814 9815 9816 9817  标的是332-1%  看不懂  组织  请教了下别人    阻值是332 误差在百分之1     实测这4个电阻3个是390欧 一个40K 看来开路了  换了个300欧的 裸板上电 0.28的电流  嘿嘿 有戏   上U 内存   上电亮机  维修完毕    大侠们忽喷 本人问文采不好 第一次发帖  看不懂的请见谅

网友:
不错修得蛮好!!~学习了啊!!!~

网友:
我的也是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