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81s不亮

楼主(2011-12-02):
我这有台f81s,的光板上电:待机0.02-0.36--0.79-0.80然后就跳变了, 屏不亮,请问哪里我问题??

网友:
显卡印象中这个是独立的显卡

网友:
不知道这样的跳变是不过cpu还是啥问题,

网友:
主板上的1.8,1.2,1.05电压都出来了,

网友:
显卡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把内存拿掉还是一样的跳变,

网友:
把cpu拿掉后跳变不一样

网友:
是不是北桥问题?求指教

网友:
明天蒸北桥

网友:
集显的就干北部,独显的就焊显卡了,不过焊之前要确其它信号都正常哦,要不你白干了

网友:
先换8743
换了应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