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屏坏了吗?

楼主(2011-12-02):
请问能立即判断是屏坏吗?

网友(点评):
用通用板点一下,才能最后确定

网友:
这还不算坏吗?

网友:
这还用问吗

网友:
坏了的嘛  那还用说嘛

网友:
坏了、 换个显示器吧

网友:
恩,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找个屏控制芯片换了试试

网友:
最好还是用好板来试一下,,

网友:
换解码板试试.还是一样就.是屏坏咯

网友:
八成几率,该退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