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打不上去,什么情况

楼主(2011-12-02):
如题,最近老是碰到显卡驱动打不上去,而且发现全部是ATI的,下官网的也没用,各位大哥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的情况或者是知道怎么解决的,给小弟指条明路吧....

网友:
可能是显卡有问题了N卡遇到过

网友:
拿你试过硬装没有啊

网友A:
多找几个。

网友:
是双显卡的笔记本吧,如果是,在BOIS里关闭一个显卡,然后就能驱动了,一个一个的驱,全驱动后在打开两个显卡,如果有效,请给加分

网友:
应该是双显卡没切换好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
你的机器原配是什么系统的  你就装一个什么系统试试

网友B:
装温7  双显卡的话 屏蔽一个显卡

网友C:
是不是你装的方法不对啊.遇到一两个正常.多了不可能都是显卡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找几个。

找了好多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你装的方法不对啊.遇到一两个正常.多了不可能都是显卡有问题吧

不清楚哎,正在想办法...

网友:
去ATI或者英伟达官方下载就可以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温7  双显卡的话 屏蔽一个显卡

还真没想到WIN7,因为配置太差,要不,试试?

网友:
没有找到正确的驱动,或者是系统不支持。

网友:
你装的是什么系统 如果是WIN XP系统 现在很多是装不上去的,你装个WIN 7系统试试,如果装了WIN7还不行 那多数是要换显卡了

网友:
已解决,装WIN7打驱动就好了,多谢各位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