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S测试结果出来了,求显存定位

楼主(2011-12-02):
卡是"七彩虹"的"逸彩8500GT-GD2 冰峰骑士-0DB 512M H25" 单面8颗显存.MATS报告如下:

今天向前推进了一小步:MATS8的检测报告终于搞出来了!

MATS version 4.100.3.  Testing G86 with 512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33640832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39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33640832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A39     8410208           0           0
A39     8410208           0           0
A39     8410208           0           0
A39     8410208           0           0

ADDRESS  EXPECTED  ACTUAL  REREAD1  REREAD2  FAILBITS TYPE  P L E I ROW  COL BO
-------- -------- -------- -------- -------- -------- ----- - - - - ---- --- --
02220a80 ffffffff ffffff7f ffffff7f ffffff7f 00000080 WRITE A 1 0 0 0222 0b0 0
02220a84 ffffffff ffffff7f ffffff7f ffffff7f 00000080 WRITE A 1 0 0 0222 0b1 1
02220a88 ffffffff ffffff7f ffffff7f ffffff7f 00000080 WRITE A 1 0 0 0222 0b2 2
02220a8c ffffffff ffffff7f ffffff7f ffffff7f 00000080 WRITE A 1 0 0 0222 0b3 3
02220aa0 ffffffff ffffff7f ffffff7f ffffff7f 00000080 WRITE A 1 0 0 0222 0b4 0
02220aa4 ffffffff ffffff7f ffffff7f ffffff7f 00000080 WRITE A 1 0 0 0222 0b5 1
02220aa8 ffffffff ffffff7f ffffff7f ffffff7f 00000080 WRITE A 1 0 0 0222 0b6 2
02220aac ffffffff ffffff7f ffffff7f ffffff7f 00000080 WRITE A 1 0 0 0222 0b7 3......

请高手定位哪颗显存有问题,多谢!

补充内容 (2011-12-6 17:58):
此卡已经修好!加焊显存解决的

网友:
这种一般加焊GPU就好,

网友:
这个报错,gpu空了机会非常大~~~

网友:
显卡上面的显存一般是按什么规律排列的

网友:
直接加焊核心右边的下半部分,对整个核心加焊是杀鸡用牛刀且增加焊坏GPU的风险。

网友(点评):
同意.显存有问题就相应修显存.不过定位还需确认,这卡显存有人说是交错排列的不是逆时针顺序排列,都搞糊涂了. 多谢指教.

网友(点评):
对GPU加焊,温度一般在多少合适呢?一般要加焊多久才合适呢?

网友:
楼主可否 传你那软件给我呢 , 谢谢

网友(点评):
MATS论坛里有很多啊,下载一款自己适用的版本就行.

网友:
右边竖排,从上往下,第二颗。这样的故障先加焊核心。但是要控制好温度.

网友:
  不好意思说错了。  右边竖排,从上往下,第3颗

网友(点评):
似乎这卡的显存是交错排列的,A39好象在右边竖排,从上往下第1颗,因为没有确切的定位图才求大家帮忙的,你修过这款显卡的话就听你的了。多谢!

网友:
   你的显存是2代的吗? 一般只有2代显存会交叉排列。 就算是交叉,你用拆电阻法也能找到是那颗,

网友(点评):
是2代的,拆电阻法还没琢磨透.

网友:
  其实很简单,一般电阻会再显存的旁边或背面。都不会和那颗显存离的太远,但是也有特殊的。一般是从显存出来通到以个电阻上,然后电阻的另外一端会和另外一个电阻相通(一般2个离的很进),在接地。只要拆掉那个通12V的电阻就可以了。但是像你的2代显存只能找到是那2颗 具体的方法 我也再学习 应为2代显存 2颗芯片用的时一组参考电压、

网友:
  我去 晚上一直在说错话,不是通12V 是通 显存电感

网友:
  像你的问题,加焊核心应该就能好,不知道你加焊了没有,要是显存交叉排列就有可能不是那颗芯片,具体那颗需要拆电阻,割线来判断。

网友:
晕菜了,2楼3楼5楼的回复没看到?你要是还去打显存的主意,卖给我得了,出40米。

网友(点评):
看到了,看到了,多谢热心帮忙.只是探讨技术,想"知其所以然",初学乍连炼很多东西不明白,别上火!!谢了!

网友:
拜托 大哥,我只是告诉人家怎么去找到那颗显存的位置,我并没有说就是显存坏了 或者要他换显存。

网友(点评):
探讨技术而已,大家多交流能共同进步!感谢你的热心指教,别上火就好!祝周末愉快!

网友:
不看不知到,仔细看看显存颗粒背面,发现似乎有两只电容掉了,位置在右竖列最下边颗粒背后.还发现PCB板上有M1--M6的标志,是交错排列的.这种错误太低级了!四处打听,求助,都成习惯了.

网友(点评):
这两个掉的地方是电容,一般不加不会影响花屏,但在使用的时候还是要加上去比较好

网友:
   上什么火啊? 不知道你的那个卡好了没有,那2个电容掉了无所谓的!

网友(点评):
明天再搞,洗洗睡.

网友:
要说定位显存我认为是M3

网友:
实践证明:显存M2故障
加焊M2成功解决花屏问题!!!!

非常感谢大家的热情关注和讨论,受益非浅. 第一次修显卡,第一次用MATS检测软件,第一次用VMT检测显存,第一次用850风枪加焊,今天能修好第一块显卡全是倚赖论坛和回帖的朋友们,在此衷心表示感谢!!

大概半个月前,有张96的卡,显存1颗全报错。显存空焊,吹好后,跑3D什么的都没事,在我这放了几天,客户拿走,没几天回来了,小花,没BGA,懒的搞了
告诉你M2肯定是错误的 高兴太早了 加焊M2好了就是100%核心虚焊了 不搞核心用不了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