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者的775FT+ 图像偏红 求高手指点下维修思路?

楼主(2011-12-02):
爱国者的775FT+显示器,待机的时候管子范红,上面提示没有信号的字全是红色的。 加入电脑信号 图像正常,就是颜色泛红。求个维修思路。

网友:
调暗平衡 R-BIAS

网友:
重新插上屏线试试

新安江 -2 看清楚帖子内容再发言!

网友:
查视放板三基色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网友:
先测下屏不是的话就是信号板有问题

网友:
4楼接近正确答案,
有几个可能
最好修的,查红枪的视放管及相关电路即可,更换后调下视平衡,

最不好修的是管子内问题,漏电.
其他主要围绕显像管及视放板相关电路查找,当然只查与红色枪相关的
一般最可能的情况是视放管三极管的问题(红枪的)

网友:
当然,管子内漏电有老手会说放电打火解决,不过那都是高手干得活,我也是听说没做做

不过俺也每碰见过这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