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显示器

楼主(2011-12-02):
上面白色部分  有拖影
。。。还有的救  吗? 这显示器

网友A:
应该是显示器模块坏了!

网友:
屏坏了..屏上的一个驱动IC出了问题.有专业的设备就能够修.

网友B:
多半没救了、换主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半没救了、换主板试试、

就 电源板和驱动板 你只的是哪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显示器模块坏了!

显示器模块???在哪块啊??

网友C:
做了2张图片 你看下 .如果你这片屏.Y这边是用的COG的话..排除其它部件(接口..屏线.驱动板那些)引起此现象的话.那就是我图片上所描述的了.

PS:另请告诉屏型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做了2张图片 你看下 .如果你这片屏.Y这边是用的COG的话..排除其它部件(接口..屏线.驱动板那些)引起此现象的 ...

师傅是不是专业修这个哦,这个屏确实是这个问题,我有3块这样的屏放在这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师傅是不是专业修这个哦,这个屏确实是这个问题,我有3块这样的屏放在这里

目前是从事液晶屏维修这个行业.COG目前还没修..还没买设备..

网友E:
我有个三星22的也是这毛病,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个三星22的也是这毛病,没修好

没那个专业设备你是修不好的,哪屏上面的元件被我换了个遍,最后还是放弃

网友:
换驱动板看看,不行就换屏上的电路板上有个大芯片换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目前是从事液晶屏维修这个行业.COG目前还没修..还没买设备..

那目前有修这个的没有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F:
那目前有修这个的没有啊???

国内有很多...你1片 2片的拿去修也没什么意思..要么先留着.. 要么就报废吧/

网友G:
用专用的机器能修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用专用的机器能修好!

找不到 哪有修这个的 呵呵 我们这是小城市 估计肯定没有 ,,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找不到 哪有修这个的 呵呵 我们这是小城市 估计肯定没有 ,,

我这里还好,可以去华强北!

网友:
要专业修屏了,,价格也不划算,,而且能用多久也不好多,

网友:
估计难搞

网友H:
這樣的東東還是不修比較好了。價錢高。難跟冶。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板、也称为主板、试试吧

驱动和高压 都换过了,,同样问题 可以确定 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這樣的東東還是不修比較好了。價錢高。難跟冶。

嗯 已经放弃了  ,,,但 知道哪里有问题  也是很不错的嘛 呵呵 ,,,学习 学习了

网友:
点屏 确定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国内有很多...你1片 2片的拿去修也没什么意思..要么先留着.. 要么就报废吧/

众位解了我心头的一个疑惑,学习了。

网友:
屏坏了,的需要专业的工具才能维修的!我们这也没有能修的!我都遇到好几个这样的显示器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换屏了兄弟,没得救了。

网友:
是显示器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的需要专业的工具才能修,一半的维修店是修不了的!如果你有工具可以尝试修下,要是没有就别修了,没什么价值了!

网友:
出现这样的故障,修是没什么价值了。自己拿来用,帮人家装装系统还是可以的。至少还能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