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deapadY510待机0.8A,但是无3、5V待机电压,求助

楼主(2011-12-02):
之前客户拿来是动屏就时亮时不亮,拆机后发现时屏线问题,当我再次摇动屏线时,悲剧来了,机子突然断电,再开机就没反应了,待机0.8A,但是无3、5V待机电压,在论坛上找了下感觉有和我一样的现象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32035和他不一样的是C8120滤波电容对地阻值是10欧,把电容取下来,主板上还是阻值10欧,电容阻值正常,其他的基本上都一样的现象。我想请教一下,我这个是不是换掉51020待机芯片就会好(因为条件问题,没现货要向上面申请发货,但是怕换了后还是一样就完了)哪个能帮忙分析一下,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1-12-3 10:19):
真的不好意思,我打错了标题,待机是0.08A,今天来感觉IO有问题,把IO取下就没短路了,只有等明天IO回来了上上在看了

补充内容 (2011-12-4 13:39):
这个本本好了,之前是因为屏线可能被屏轴给压破皮了,我在不小心的情况下,摇屏线碰到里面的地线了,就把IO给烧坏了,换了IO就好了

网友:
待机这么高,有短了吧,没3,5V电压就看图纸查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说,一般都是换上试试

网友:
先烧电路找短路

网友:
你丫待机都0.8了?  那就是短路了吧    你没有3V 5V   你打一下3V 5V 电感的对地阻值   应该是短路了

网友:
不好意思,我打错了,待机是0.08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