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显示器

楼主(2011-12-02):
不接排线的话,全是白屏,,接上排线就这效果,,驱动板和排线全换过,,,剩下的不会修了,,,

网友:
修屏电路,不过很多是搞不了的,大多是屏排线上的芯片坏,

网友:
板和屏线都换过了..还是这样,那应该就是屏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都没的修了呗
??

如果是屏坏 也要看是怎么个坏法.蛮多问题是可以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屏坏 也要看是怎么个坏法.蛮多问题是可以修的

师傅,请教个问题,这方面您是专家,呵呵,我有个三星943NW的显示器,不规则关机,过一两分钟又会自动开机,冷机状态下第一次关机大楷在半小时左右,后来时间越来越短,您遇见过这种故障么。拔掉开关也是这个样。刷过数据没解决,高压一体板绝对没问题,毛病在驱动板上,这个板子也没电解电容,换过里面的晶振。你遇见过这种现象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师傅,请教个问题,这方面您是专家,呵呵,我有个三星943NW的显示器,不规则关机,过一两分钟又会自动开机 ...

你好.情况已经了解.首先要说一下.修整机(主要也就是驱动板和电源板)我不是很在行.屏这方面我可能知道的多一点..
已经排除了电源板.那就只剩下屏和驱动板了.能否换块板子点屏看一下.排除一下屏..

网友(点评):
屏没问题,问题是在驱动板上,关机的时候连指示灯都不亮,按照我以往的经验这种故障多数是开关和5V电容引起,但这个确实有些奇怪,又没有那个元件发热,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你上面這個問題好像是屏芯片不行了。

网友:
LZ 屏坏了   屏不好修呀

网友D:
前两天有一个修屏牛人的例子和你这个类似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两天有一个修屏牛人的例子和你这个类似你可以参考一下。。。

早就 看过 那个了 呵呵 跟他的 大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