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奇怪的显示器

楼主(2011-12-02):
今天快下班的时候接了一台杂牌的液显
   故障如下:开一下可以看见屏亮一下,绿色的灯亮。。然后红灯狂闪,然后又是绿灯,然后又是红灯闪,一直就是这样。
  拆开一看电源板板上有电容鼓包,换后一样。
    然后测了一下3.3V和1.8的电压,有跳变。以为是电源板的事,换了光耦,还是一样,后来把驱动板和电源板的连线拆下来,量了一下5V和12V电压正常,连起线来,12V~5  6V之间跳变,5V在1V左右跳变,用个12V的灯泡与12V连起来灯也是闪一下亮一下,但是取下驱动板,灯泡的亮正常的很一下也不闪。
   思路:换驱动板上的电容
  再查一下电源板上的反馈
                因为天色已晚就没有动了!!
     大家有什么好思路提供一下。

网友:
换那几个电容

网友:
看描述,未必是驱动板的问题,可能是电源负载带不起来,说不定没鼓包的电容也有问题,全换了试试看!

网友:
除了电源管理芯片  和变压器基本都被我换了!!还是无效,确定是电源负载不行

网友:
查PWM芯片相连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