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码E0

楼主(2011-12-02):
一精英主板,跑码到E0停住,还有滴。滴。滴。报警声,是什么问题啊、
cpu 内存都是好的,跑码看着是过了C1之后显示E0的,
原来的CPU直接不跑吗
测各供电电压都有
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内存的3.3供电有问题吧?! 一般都是断线的

网友(点评):
同意楼主,我遇到过,不过精英的吗?桥和BIOS容易出问题

网友:
或是内存的系统时钟有问题,查查看

网友:
BIOS问题或者CPU座虚焊了

网友:
啥芯片组的主板呀

网友:
内存不过,bios刷了吗

网友:
个人感觉 bios的问题可能性很大  占到80%

网友:
首先查内存供电1.8V,其次查准电压0.9,查SM总线的供电和波形,若无波,可能南桥系统异常。测下6个时钟电压是否0.6V,最后查SPD供电是否3.3V。以上均正常,再测A和D线的对地阻值,是否异常。若全部正常,先加焊后更换北桥。

网友:
原来的CPU不跑码,那你焊U座试试,反正这个也禁得住烤

网友:
U座,在就是刷下BIOS看看

网友:
先查内存供电,系统时钟和总路线,然后BIOS,最后北桥

网友:
是AMD架构的就先换个U,英特尔的就测内存的工作条件是否都正常。条件正常刷BIOS,

网友:
内存是667?还是800的,我之前也碰过。上不了667的,换条800的就OK了,如果这都排除的话。感觉上比较麻烦,之前有刷BIOS成功过。有加焊桥成功过,有加焊座也成功过,也碰过这些我都做了,还是不成功

网友:
我修过这样的问题,有三种修好,一种是我刷bios好了,一种是cup坐虚焊,还有一种是主板不支持的cpu前端总线,其他的E0我就没有修了

网友:
首先你要给我们说一下你是一块什么主板 。型号。这样我们才 好给你诊断

网友:
换个内存实施了没有

网友:
该死的验证码  终于取消了

网友:
扣电池,放电,还有跳线。

网友:
同意8楼的说明。。。一看就知道8楼的水平很高啊。。。 。。不错啊。。

网友:
同意8楼的说明。。。一看就知道8楼的水平很高啊。。。 。。不错啊。。
网速卡了。。。。发多了。。不好意思

网友:
恐怕这种问题不好搞额

网友:
搞好了 发表下额

网友:
既然都正常只能说刷下BIOS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