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k8m890g 复位灯常亮,无FSB1.2V

楼主(2011-12-02):
l-vk8m890g 复位灯常亮,无FSB1.2V       FSB 供电管,D极3.3V  G1.8V(由内存供而来)  S极为0V    求维修思路,因为先有总线供电,然后才有CPU供电,所以CPU无主供电!

补充内容 (2011-12-3 16:44):
MOS 管换过一样,
此管通过一个LM324运算放大器过来的,运算放大器的正向输入端是0.05V 反相输入端也是0.05V 。正相输入端还连着一个三极管 (运算放大器也换一样)

网友(点评):
干马不直接换个MOS管,应该是MOS管坏了

网友:
换个管试试

网友:
这块板北桥边上的MOS管爱坏,换个试试,也许就搞定了!

网友:
对无复位的主板,先修供电,后修时钟,最后才考虑复位。无复位的原因主要是网卡 COM IO等原件损坏造成,依次更换。

网友:
北桥旁边的两个管容易坏

网友:
查与G级相连电路

网友:
这板除了通病外,不太好修。1.2v EN好像是IO发出的。同时可能伴随可以触发开机,强制关机关不了的情况。明天打算换IO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