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加上DD3内存的板挡E3不解,求助高手.

楼主(2011-12-02):
今天接了一块技加的主板,是上DDR3内存的,开始是不触发,量待机3.3短路,换南桥后正常了,可以触发以为好了,谁知道跑E3,反复自动重起.最怪的是量内存的系统管理总线,待机下就有3.3V了,内存复位没有,由于很少修DDR3的板,想请教下各位,待机下有系统总线3.3正常吗,还有内存复位是来自那里的,南桥还是北桥.请指教了.

网友:
反复重起,,昨天还修台,,研究到南桥了,,SLP_S4 S5 S3。这几个信号,在反复自动重起的时候,会变化!!!可能是有一组电压不稳定引起的,或者是不跑码就掉电,少电压掉电,,,没有图子,,只找到个差不多的IO 南桥,北桥的图子来参考!

网友:
技嘉的桥好像不怎么好,我自己的桥坏了准备叫别人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