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翔升G690S 不正常跑码.

楼主(2011-12-02):
翔升的AMD AM2的主板 G690S  可以触发,跑码很慢 FF---00 大概15秒,这期间检测卡复位灯常亮 然后 F2 就不动了 CMOS 跳线帽的电压只有1.2V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刷BIOS吧 官网下

网友:
先换一块电池,看看电压够不够,不行的话查查相关线路   一般是小贴片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