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寸显示器接屏不开机维修经过

楼主(2011-12-02):
       前几天接到一台联想19寸的液晶显示器,现将维修过程发上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本人正在学修液晶,水平尚浅,高手勿喷啊。
              该显示器故障现像为:上电开机,按开关指示灯不会亮。给客户大概说了一下维修费用,开始拆机检查。

       拆外壳,把屏拿掉,测量电源板各个电压点都正常,又偷偷开了一下机,咦,灯亮了,难道是接触不良,那可不好收钱啊,多磨一会时间吧,呵呵,莫笑啊,各位。开始量量这个,量量那个,再换2个电容,算算时间也差不多了,把屏装回来,结果悲剧了,屏一接上开机就又没反映了,把屏拿掉,再次开机又可以了;再装上,量下电源板输出到驱动板的各个电压都正常,因为不连屏,能够开机,所以判断驱动板应该没问题;用通用板点了下屏,也正常。难道是屏线短路引起的?可手头没有一样的屏线了。。。

       电压正常,屏没问题,驱动板不接屏又能开机,头有点大啊,纠结了很久也没头绪,客户在一边等的也着急了,只好先让他先留个电话走了。自己冷静冷静,想到会不会是程序有问题?死马当活马医吧,再不行只能送同行修了。把很久不用的基地买的编程器找出来,再来基地找到这款屏的程序(感谢啊),开始刷机,成功了;接屏,上电,怀着忐忑的心情按下了开机按钮,哈哈,联想的开机界面好亲切啊,可以收钱了。。。

      总结:这台机器因为不接屏能够开机,错误的判断驱动板没问题,所以上来就没考虑程序的问题,结果走了很多的弯路

网友:
能说下显示器具体型号吗?看看是不是通病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 ,这台机器已经修了好几天了,具体型号记不住了。

网友:
显示器什么型号的

网友:
奇怪了,不接屏为啥能开机呢?什么道理?

我也求解,那位老大解释一下
没得道理

网友:
还有这种怪现象,领教了

网友:
楼主修的是什么刑型号刷了那个程序

网友:
对哦  这么怪的问题   程序不出  再怎么说开机还是可以的吧   想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