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3700多画面式画屏重植显卡,进系统花屏,进PE正常

楼主(2011-12-02):
  HP3700来时,多画面式花屏,重植显卡,进系统到输入XP密码界面画面闪接着花屏,进PE正常,进VGA模式和卸载显卡驱动也显示正常,重装显卡驱动还是进系统花屏?卸载显卡显示正常?

网友:
更换芯片吧~~~~~~~~~~

网友:
换独立显卡看一下列

网友:
最好换个改良的显卡

网友:
另外接显法器提示输入不支持,换3台不同显示器都这样。

网友:
显卡坏了。

网友:
换个全新的显卡吧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先换个新的显卡试试

网友:
换一新显卡吧

网友:
显卡受伤了,分辨率一上去就不行了,换一片吧

网友:
换个改良过的显卡

网友:
显卡芯片内核有损坏了  直接换芯片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是显卡的问题了...换一个吧

网友:
装win7,你会惊喜的。。。

网友:
换改良显卡,OK了,谢谢大家!

网友:
建议重新换个显卡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