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鸟求救电源问题

楼主(2011-12-02):
自己的一块航嘉冷静王电源,今天突然不启动了。用万用表测了一个紫色线只有1.6V而绿色线也只有2.4V都偏低,下一步要如何检修呀,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
顺着 这个两根线往前 测量 经过的每个元件 看有没有坏的,然后看看最后连接的芯片是什么型号的,换了。。。多半就可以了

网友:
看看输出端整流滤波电容

网友:
到基地的电源板块下个图对照,很快就可以找到思路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是电容的问题  遇到多 才开看看

网友:
楼主,很明显是待机电路出故障了,先把待机部分修在说。

网友:
好的谢谢各位老师,这个电源刚买了不到一个月就坏了,上一家也找不到保修,只好自己试试了。7500已经换掉,还有一个339.和339有关系吗,

网友:
顺着 这个两根线往前 测量 经过的每个元件 看有没有坏的,然后看看最后连接的芯片是什么型号的,换了。。。多半就可以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6839-1-1.html
  特别感谢二楼朋友,电源已经修好,在光耦旁边有个TL431换了以后好了。

网友:
把两个1000uf10v的小电容都换换试试 单位磐石500的电源我遇到不启动的问题一般大部分都这样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