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GCT-M2 关机就死机

楼主(2011-12-02):
如题,一块精英的板子,换U,换内存,换硬盘,刷BIOS,通通不管用,一关机就死机,怀疑是IO,求助
刷BIOS

网友:
如果有现货,先换换试试看!

网友:
重装个系统试试看

网友:
这个我遇到过,重装系统不行,麻烦楼主解决了说一下

网友:
进安全模式试试,如果关机正常,就不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没修好

网友:
先换,不行有可能就是南桥了

网友:
不会,准备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