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DY K4笔记本进菜汤修复

楼主(2011-12-02):
几天前接了一台HEDY K4笔记本、不开机。有待机。外观挺新。初步外观检测正常,卸下电池后,发现接口有液体痕迹,问客户说没进过液体,但说是借给别人用了一段时间。自己又用了个把月坏了。第二天拆开一看,傻眼了,主板大面积液体流过痕迹,流过的地方都有盐结晶。CPU供电附近最严重,好在桥没进液体。清理污迹就用了半天时间,清理完测量没短路,上电可以触发电流0.4A,几秒钟掉电。换了污蚀的几个电容。放大镜检测发现ISL 6262 20脚烧毁,100欧限流电阻开路。换电阻,吹下6262修复20脚装上,开机还是0.4A,最后找了颗ISL6262换掉。开机终于看到了希望。至此修复,开关N次正常,装机后拷机2小时正常。等客户取机收RMB。。。

网友:
进液的机器好修,但不稳定

网友:
收多少钱啊???

网友:
忙烦的很!累人啊

网友:
进液的机器,要么好修,要么修死人

网友:
讲得太容易了,大部份比较难修些

网友:
是不是CPU没工作,看电流!

网友:
那是干什么的芯片 是不是EC?

网友:
看情况而定,有的不一定那么好修呢

网友:
进液体的 要么特别容易 要么真的很难修 修好一个问题又出来一个

网友:
进液的机器  好修的好修   难修的要你命啊  短线什么就没戏了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