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0N 不断掉电重启!

楼主(2011-12-02):
如题,电流从0.01上到0.56,停止3秒钟,又自动重启了,反复如此。

补充内容 (2011-12-3 11:25):
加电后,CPU风扇始终不转,想换个风扇试试,但这个机子的风扇是4根线的,不知什么换?

补充内容 (2011-12-5 14:56):
各位,重做桥,好了!

网友:
看看是不哪个电压没出来,

网友:
电压没出来
要电压都有的话看看CPURST出来了么

网友:
华硕机器要先排除休眠开关

网友:
看CPU供电   看有没

网友:
看看北桥芯片吧

网友:
先查供电,供电齐的话,换个U,AMD的U吧。华硕内存不过也会掉电。

网友:
楼主是单板上电么?如不是单板上电试机的话,把屏线和高压板线断开再开机试一下.

网友:
内存问题大些

网友:
不知道怎么换就直接拉长转

网友:
请教楼主个问题 这个和风扇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查供电  先换个CPU试试

网友:
这个好像是MCP67的平台,三桥合一的吧,我正好也碰到一台这样是,你的重植桥好了?

CPU我倒没留意,明天我去试试,呵呵,希望有那么好运气。。。

网友:
是不是GF6100的北桥吧,华硕有类似机子这样的现象,也是做此北桥修好的

网友:
V3000也是有这个问题,作桥就好

网友:
这个好似不跑CPU吧

网友:
前天修了个一模一样的 换硬盘好了.

网友(点评):
同型号的机器吗,也是X50N吗,不过楼主是裸板测试的,你碰到的同型号机器同故障是硬盘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