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7300GT核心供电问题,

楼主(2011-12-02):
如题,大花的卡一片,根据经验先做BGA,(这种卡修过好多了,成功率很高),拆芯片之前测供电对地阻值 4,觉得偏低,正常卡是8,拆掉芯片之后测量,值为5,正常应该在二到三百之间,先拆供电下管,还是5,拆掉滤波的一堆大电容,拆掉PWM,依然5,这个就难了,总不成把板背面的一堆小零件挨个儿拆下来测吧,求指教一下,是先拆哪些,有个顺序吗?

补充内容 (2011-12-6 08:20):
已解决,实际测量中,显卡背面的一堆电容中,只有三四个大个儿一点的电容与主供电直接相通,拆到第三个,问题解决,

网友:
这个没顺序

网友(点评):
这个可以有,呵呵,实际测量,只有三四个大个儿一点的电容一端与GPU供电直接相通,拆到第三个的时候,问题解决,

网友:
只要不是0都算正常

网友(点评):
我说的是拆掉GPU之后,量阻值是5,

网友:
接电压直接烧,哪里发热拆哪里

网友:
大花的显卡有几种情况 一种就是显存供电不足一种是显存坏 一种是GPU坏。还有就是BIOS坏一会导致花 不知道楼主的属于那种情况

网友(点评):
还有就是PCB板坏,过孔不良,断线等等。。。。

网友:
是不是现存的问题,现存短路也有可能一起阻值偏低

网友(点评):
显存供电阻值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