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VISION G2361 经常自动黑屏,时间几分钟到半小时不定

楼主(2011-12-02):
ENVISION G2361 经常自动黑屏,时间几分钟到半小时不定。
拆开看了下用的是电源高压一体版,不知道可以用普通的高压板代替吗
黑屏

网友:
不可以通用的

网友:
查高压供电是多少伏?如果是16V左右,用支持22寸的高压板就行,如果是24V的话,就不行,只能用支持24V的高压板,另外这种屏如果 是灯管的问题,坏或者是虚焊,就要处理,或者是把代替的高压板上的保护去掉。据我估计,8成是灯管虚焊。

网友:
不可以代替

网友:
碰到过灯管问题造成,不定时黑屏的,排除了板子问题别忘排一下。

网友:
把主板上 1000UF的几个电容全换了,不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