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汉电源故障

楼主(2011-12-02):
今日,练习修电源,朋友送了一个全汉300W电源,通电之后短接蓝绿线。不知道是哪个地方哒哒哒的响,启动不了,短接绿黑,能启动,12V正常,5VSB正常,检测整流二极管正常,开关管13009L正常,发现补助变压器附近一个10V1000uf的电容怀孕,以16V1000uf代替,再次上电,故障如旧,补助开关管LT8206     LT7246正常此时修到此处,不知如何修理了,请高手们给点意见~~

网友:
目测各个零件外表无损伤

网友:
改个通用高压就可以了

hjq
典型的"醉驾".
兄弟喝高了吧?

网友A:
楼上的喝的确实有点高       PG有没有    风扇转不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喝的确实有点高       PG有没有    风扇转不转

PG有。风扇短接蓝绿正常就响,而且无动作,短接绿黑,又时候能启动,有时候又不能启动,无解·~~~

网友:
启动是短接绿黑,蓝是负12V.

网友:
可能那里虚焊了吧

网友B:
太巧了,我也有一个全汉FSP300-60PNA(PF),短接绿黑色风扇会转,各电压输出正常,但按主板不开机风扇不转,拆开发现变压器附近一个10V1000uf的电容鼓包,换了个一样的电容,问题没有解决,现在丢在一边没能力修它

网友(点评):
把两个1000UF10v电容都换了 就可以了

网友C:
通电之后短接蓝绿线

楼主,短接绿 黑是什么作用我知道,但短接蓝绿是为何有点不解!

补充内容 (2011-12-5 20:53):
大哥们,我前面那一句是引用楼主的啊,你们没有认真看楼主的帖却看这么仔细看我的回帖了。我也是不解楼主为短接蓝线的啊!

只有黑色是地线,短接绿、黑启动。谁教你接蓝、绿的?
是啊,我也看了半天,短蓝绿是何用意?是谁教他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通电之后短接蓝绿线

楼主,短接绿 黑是什么作用我知道,但短接蓝绿是为何有点不解!

通电之后短接蓝绿线,不知楼主何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巧了,我也有一个全汉FSP300-60PNA(PF),短接绿黑色风扇会转,各电压输出正常,但按主板不开机风扇不转, ...

哦,有空试试看,多谢兄台支招

网友:
没说明白啊。

网友:
空载启动一种是绿黑短接,一种是 绿蓝短接,我都是这样启动啦。。还有貌似12V 5V有保护现象~

这里就你一人会绿蓝短接!

网友:
查查输出整流管是否有短路。

网友E:
检测到一个补助开关管型号LT8206  SBL3045PT逐拆下,进行检测,面对我的情况下
以二极管档检测,,从左到右1 2 3
测得
红1 黑2    173
红2 黑1    无穷大
红2 黑3    无穷大
红3 黑2   173
红1 黑3   无穷大
红3 黑1   无穷大
到这我就迷糊了,找不到基极了- -
由于本人理解能力较差,所以网上的教程有点迷糊,学来学去也学不到什么- - ,
高手解救啊。。。我还发现初级开关管一同的还有一个4针的(应该也是三极管吧)型号5M0265R怎么会有4跟的三极管呢?

网友(点评):
SBL3045PT是肖特基,不是开关管。检查结果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检测到一个补助开关管型号LT8206  SBL3045PT逐拆下,进行检测,面对我的情况下
以二极管档检测,,从左到右 ...

到底是好是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通电之后短接蓝绿线,不知楼主何意。。。。。

ATX电源有两种方法启动,一种就是绿蓝短接,一种是绿黑短接,以前我见教我的师傅都是这样说的啊~

网友:
还是张定文老师说的对  应当查查后极输出部分

网友:
帮解答一下那个补助开关管是好是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