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复位信号问题。

楼主(2011-12-02):
请问本本维修的高手们,笔记本复位信号的电压情况是怎么样的?我在修一台海尔A650的笔记本时,查所有电厂的电压都有输出,波形也很正常,测芯片组供电MAX8717E两电感电压有输出,但测其中一个电感,正向阻值为0.15欧,反向为0.18欧,请问这样的阻值正不正常????我查南桥复位信号,没开时前是0V,开机后是1.05V,北桥,CPU的复位信号电压也是一样,都是没开机是0V,开机后1.05V,(我的海尔笔记本看电流好像是CPU不工作,海尔A650待机电流为0.02,开机电流跳变由0.65——0.93——1.20然后断电,停留在0.04间隔5秒左右,又自动通电开机重复跑0.65——0.93——1.20然后还是照常断电,同样也是停留在0.04紧接着还是重复自动通电开机又跑一次那电流。。。。。不断)。我想测南桥的复位正不正常,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样复位才算是正常,还请高手们多多指点呵。

网友:
你的这台机是不过内存吧

网友A:
你的复位信号应该正常了。掉电,应该有小短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知道,但凭感觉是CPU没工作的,毕竟电流没高低的跳变,且测波形是没跳变的。

复位正常啦?那复位的电压不是要3。3V才行的吗?1点多V也算是正常啦?我对于复位的电压是不清楚的,还望你能多多指教呵。谢谢你的光临指导。

网友:
1点多正常的   有码的 最好跑下码  感觉是内存 或者显卡没过了   独立的话  可以考虑显卡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复位信号应该正常了。掉电,应该有小短路吧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想必你是位高手吧。我想了解这复位信号的电压有没有3.3的呢?因为本人对于复位信号的电压不太了解,所以真诚地希望你能指教指教呵。其实这复位电压是正常的,可我就是搞不懂,开机后有1.05V的电压,但为何示波器由始至终都没出现复位的那一下跳变的呢?如果我看得到得位那一下的跳变的话,我昨天就不会怀疑难个信号的正常与否啦。你在维修的过程中,你能看得到复位的那一下跳变吗?

网友:
复位有3.3V的也有1V的,像所有的CPU复位都是1V,光驱的复位一般是3.3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想必你是位高手吧。我想了解这复位信号的电压有没有3.3的呢?因为本人对于复位信号的电 ...

复位是一个信号,用1.05上拉电压,所以测电压就是1.05V。如果上拉电压为3.3那么测电压就是3.3。用示波器应该能捕捉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位是一个信号,用1.05上拉电压,所以测电压就是1.05V。如果上拉电压为3.3那么测电压就是3.3。用示波器应 ...

哦?原来得位信号是上拉电阻拉出来的呀。非常感谢你呵,我以为直接从南桥发出来的而已。那台机我已经修好,确实是有点小短路。我换好芯片后,开机有显了,然后一直在测得位电压哩。我下班一回到家打开电脑看到你的答案,感觉你说得挺好。看来你还是位高人呀。真的非常感谢你的指导,希望你的技术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