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新装了个台式机!!装不上WIN7

楼主(2011-12-02):
MIS880GM-E35
速龙2X4 640
内存金士顿4G
西数320
当时装的XP,装上还能用。但是考虑到XP不支持4G就换WIN7。
装WIN7就每次停留在 展开文件这一步(有可能是30%有可能80%)
我这就郁闷了 装个系统都装了三个小时了还没装上!!!
求高手赐教

网友:
另换张碟嘛,WIN7还是好装的

网友:
兄弟你装系统还用光盘装啊?U盘或移动硬盘安装速度快又不会出现A:\GHOSTERR.TXT

网友:
可能是你的系统盘损坏了吧,换张碟试试

网友:
怎么讲呢.还是英特尔好 amd就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系统还是光盘好,U盘爱中毒,我上门随身携带光驱的

网友:
用U盘做,我用光盘也有这种事发生

网友:
用安装版 或者U启

网友:
用别的方法啊,现在装系统有很多方法了

网友:
把驱动先去掉  装试下

网友:
扫描硬盘看有坏道不

网友:
要么换个WIN7系统吧

网友:
楼主你那个#%是一直在跑还是很缓慢   先改下硬盘模式试试   现在装系统普遍都用U盘了  别不习惯

网友:
没用过amd的处理器啊

网友:
估计系统有问题

网友:
可能光盘里面的文件读不出来,换其它的方法试试。

网友:
能用U启就不用光驱,当然光驱还是要备一个,要不一些老机子还真够呛

网友:
%70是系统盘出了问题,建议换张光盘试,或者在网上下载个win7ghost镜像,用U盘启动做。

网友:
AMD的  CPU 怎么不好用了  一看这机子就是玩游戏的  建议用AMD的   至于你系统装不上  哥啊 用U盘装啊 很多系统碟装个10来次就不行了撒

网友:
应该是光盘或者硬盘的问题

网友(2012-06-29):
换个系统盘试试看。应该是系统盘不行

网友:
我想是你的win7镜像不对的了

网友:
重新下个windows7系统

网友:
WIN7有事~~换一张试试!·

网友:
还是光盘的问题,你换个盘吧。

网友:
装不上,查系统盘,光驱,内存,硬盘。

网友:
莫非你用的是安装版?用克隆版的试试。或者用Win7安装工具试试

网友:
这个首先应该考虑是内存问题

网友:
用 u盘装吧

网友:
虽然不知道楼主说什么,但看起来很牛逼的样子

网友:
换个GHOST的Win7不就好了

网友:
改下硬盘接口模式试试,再不行换根硬盘数据线

网友:
散热方面有没问题

网友:
换个系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