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16:9 高压问题

楼主(2011-12-02):
一台19寸16:9的LCD通电出了一下画面。不够5秒就关了之前有3个25V1000的电容帐了我换了之后情况还是这样如果我换上高压板3根线的要怎么接呢感谢各位大师

网友:
信号接了没有

网友:
加焊下变压器,过热脱焊了

网友:
嘿嘿 問題解決了
感謝各位熱心人解答

网友(点评):
故意吊人胃口是要扣分的,这一次就不下手了,你这样论坛兄弟以后不会理会你的提问

网友:
加焊的  还是换了高压板呀

网友:
期待楼主有时间来说下解决方法。

网友:
一根接地  一根接12V  一根接5V

网友:
怎么不说下解决的方法?     朋友

难道你不懂得: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啊!

网友:
3跟线  1个供电19V 一个控制3V 一个地  很简单。

网友:
供电接12V,接地,控制接驱动板的瞬间5V!

网友:
12V  接 电源板上通向高压板的保险   地就不用说了吧,,控制线接 接口处 的ON/OFF
亮度接ADJ。。没有就不用接了。。

网友:
好像是电源电力问题,先拖垮了两只电容,又拖垮了供电电路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