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上网本求助

楼主(2011-12-02):
今天搞了个上网本是LENOVO S10。开始问题 是不通电 IO是KB3310QF  本来以为是IO问题  可是没有找到IO  没办法。由于对笔记本不是很熟悉 就直接换了南桥 GBM的桥。换好后可以开机  也可以正常使用 可是 装好后没有用到半个小时 突然死机 。在开机就不显示了。那个郁闷。我本事是修台机主板 的 很少修笔记本主板 。那个知道是不是我桥没有换好。需要在还一个桥吗?

网友:
可以加焊试试。

网友:
应该是你的桥没有做好

网友:
开机不显,可以看看电流可以跑到多少,,是不做SB的时候把,北桥,或CPU给做虚了。。。。

网友:
发个全新换上看看吧

网友:
应该是桥没弄好,重新加一把吧。

网友:
上来就干桥,太厉害了!可能是你桥没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