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GCM5 V2 怪问题

楼主(2011-12-02):
今天接到一块945GCM5 V2 的主板  一开始问题是这样的。不复位  时钟正常  电压正常。就是不复位 唯一不正常的是IDE的复位信号只有2.5V 其它的就都正常。 CPURST#这个都有1.2V  又是一个搞死人的主板。换了IO问题一样。还了时钟一样。最后还了那个MS-7G 主板可以复位了。IDE的2.5也变成5V了。可是不跑吗。上E420的CPU可以跑到D4  我以为是那个MS-7G 没换好从新上了一个上去 问题依旧。火大呀。在把以前的那个MS-7G上上去  也跑D4 也复位了。这下无语了。不知道什么问题了。问一下各位大哥 这个是不是南桥问题。真不知道怎么修了。BIOS刷过。在论坛下的。问题依旧。感觉可能是南桥坏了。

网友:
MS-7        要焊好啊   检查MS-7周边             CPU底坐是针的还是BGA的啊

网友:
CPU座子是BGA的 MS-7焊接好了的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