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G的硬盘插到笔记本上后变132G

楼主(2011-12-02):
今天黑到底了一个250的硬盘插到笔记本上用后只能认到132G。再拆下来用到别的机上也只能认到132G。不管用什么软件还是在BIOS下都这个硬盘只能认到132G了,这是什么回事呀还有救的机会不,有经验的兄弟出来说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我一个8G的优盘插到电脑上  再拔插一次 变成128M了  我也哭了!

网友:
用MHDD查查是不是被剪切了,有个HPA功能修改硬盘容量,也能恢复容量。

网友:
不是被HPA了,就是LBA48给关了,132G正好是LBA28。查这两点就可以了。

网友:
已搞好,原来是那台笔记本不支持132G以上的硬盘,要刷BIOS才能认到,在论坛找了一个张老发的硬盘容量还原软件还原一下容量就好,原来的分区资料什么都还在。

网友:
做过HPA了不过恢复的话那部分有坏道不能用

网友:
低级格式化一下硬盘就都出来 可能是厂家或者个人给屏蔽掉了一部分 原因也可能是有坏道引起 把坏的地方给屏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