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今天修的2块主板

楼主(2011-12-02):
时间长没动主板了。第一个是个865板子,故障是不跑码,CPU发热正常。换了该换的东西还是不跑马,然后用手压座子跑到C0就不动了,难道是座子虚焊?随之又压北桥顺利跑到26了,好干北桥。干完之后故障依旧,这下再压北桥纯粹是没动静了。难道北桥干坏了?郁闷之中突然发现网卡2个灯一直是微弱的常量状态。 这下发现不对劲了,于是一地反映就是摸网卡芯片,温度正常,然后用手摸晶振,开始跑马了,测量网卡晶振电压,一脚为1.5V, 另一脚为2.9V, 肯定不对。 找了个晶振换上该死的马还是不跑,更换晶振电容依然不动。。好吧,下网卡。 网卡芯片吹下之后再次测试一切正常。 至于开始压北桥跑马肯定是压的时候手碰到晶振了所以跑马了。

第二块主板有点坑爹,故障为不触发,目测无损坏。测量开机排针为0.8V低电平,跳线冒为3V,检测ATX9脚到开机针和14脚的线路没有异常。接下来怀疑南桥了。 打USB信号线阻值为无穷大,对,就南桥了。  开始没有拆南桥散热片,因为不好拆,不拆不知道。一拆吓一跳,竟然南桥被人拆走了,。随之扔到地上俩脚踩烂。。

网友:
。。。你这第二块板真“坑爹”,我还想看结果呢!

网友:
南桥不见了? 恶搞的嘛

网友:
有这种事,没短路,还有电压

网友:
376057772 -4 严禁灌水

网友:
人家在别地修过吧

网友:
第二块绝对应该可是烂

网友:
     哈哈。  我还以为你会找个南桥给它干上去呢,  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嗯 是有点坑爹

网友:
呵呵~

376057772 -2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自己的主板吗?就踩烂了?

网友(点评):
同行的,不管他,踩烂再说

网友:
真的坑爹啊,

网友:
第一块换了晶振和网卡芯片,两个都坏了还是其中一个坏了?

网友(点评):
是网卡短路了

网友:
第一个还是虚焊吗?

网友:
第一块是网卡短路吧

网友:
哈,是的,竟有这样上家搞维修的!

网友:
第一块北桥可能空焊,

网友:
"不拆不知道。一拆吓一跳,竟然南桥被人拆走了",收的是什么板子会这样啊?

网友:
呵呵,修板时的情况真是不可思议呀

网友:
这真是好方法 下次学学你 修不好 哐哐 就好i

网友:
第二块板有点坑爹!

网友:
····成就感十足吧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高手之作,竟然。。。。

网友:
乱踩,不是吧,怎么跟客户交代啊哈哈

网友:
踩了可惜了卖了还能回收个钱

网友:
还没碰到过,无奇不有,有时客户还会说是你弄坏了

网友:
这上家搞维修的也太狠了吧,这样还拿来修,是够坑爹的

网友:
第二块板确实好玩 没碰到过这事还

网友:
踩掉干嘛? 还可以卖20块钱呢。。

网友:
呵呵,第一块我也遇到过这类问题,我的是换晶振不行,把时钟芯片咔嚓了,OK

网友A:
第二块板真够坑爹的。。。。就烦这样的转修板。。。。。。

网友(2012-10-07):
把人家的板子踩烂了,可是要赔的哦

网友:
南桥都没了,估计上面电容也没了吧

网友B:
哈哈,笑死我了。。。

网友:
真的是坑爹啊,LZ厉害啊!

网友:
该死的马还是不跑,给它一鞭子看它跑不跑,一般网卡灯亮我是直接拆网卡芯片,第二块板子也太坑爹了,桥被拆走了

网友:
桥居然都让人拆了,太有材了

网友:
楼主是个老鸟了,检修这些问题得心应手,一点弯路都没有走,佩服佩服。

网友:
高手啊,我手里有收了三块被雷击的板子
一块联想AMD的结果下半身瘫痪,所有PCI/PCI-E/USB声卡都坏了,进系统什么的都还正常
第二块神舟电脑的945,装478笔记本CPU的,不上电,把网卡芯片吹掉就行了,其他正常使用中,除了网卡
第三块是顶星的N61,也是不上电,结果把网卡芯片吹掉了,还是没反应,已经扔那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