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单相220伏转换成三相380伏

楼主(2011-12-02):
如何将民用单相220伏转换成工业三相四线380伏?

网友:
变频器应该可以干这活

网友:
去供电局申请一下  批准了就能转  用设备转 的还没见过

网友:
变频器是三线输出,不是三相输出。就是不想申请380V供电局很麻烦

网友:
变频器不是三线输出,是三相输出,要不怎么驱动三相电机呀。
只是单相变三相的变频器只有小功率的,限制太多了。

网友:
那只有根据负荷考虑发电机组

网友:
转换不了

网友:
只见过没见过三相380伏转单相220,没见过单相220伏转换成三相380伏。可能要用变流器(发电机)了

网友A:
买个变频器吧,变频器能220-380
电机控制方式

空间电压矢量

输入电源电压

民用单相220V  电压范围:150~260V;

输出电源电压

工业三相380V

五位数码显示

及状态指示灯

显示频率、转速、正反转状态、故障等。

通信控制

RS-232

操作温度

-10 -- 5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个变频器吧,变频器能220-380
电机控制方式

这东西不会便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不会便宜的。

关键得看功率,网上BBS慢慢淘二手的,不贵。或者去收废旧机械的地方找找看,好多机器里面都用它的
楼主用380V做什么?2-3千瓦就买变频器,超过就找供电局吧,直接拉条380V用起来安逸

网友:
你太有想法了

网友:
有那种设备 不知道叫什么

网友:
以前农村有一种只有一根高压线的输电线路,末端是一台单——三相变压器,那个年代的产物全都淘汰了。
家用的话考虑用电动机拖动发电机应该是最简单实用的方法了。

网友:
简单的用电容移相或是感容移相,复杂点的就用逆变移相。不过怎么弄都不简单。

网友:
我就有一台日产三肯220V/380V变频器,220V交流电进户要足够大(指额定电流)前提下,它可拖动3相7.5KW的异步交流电动机。

网友:
成本太高不划算,而且还带有瑕疵。

网友:
电机带发电机,原始而有效的方法。。是住宅的话。一般一栋楼都是3相分开进户的。具体怎么做能得到三项电楼主你懂的。。

网友:
有这种东西的,不过没有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