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测试硬盘,一个小问题但是很难搞!!

楼主(2011-12-02):
          测试硬盘的坏道,这个大家都会测试不难,但是我碰到过好多这样的问题,硬盘可以正常进系统,当你用系统盘进DOS扫描硬盘的坏道时根本就没有硬盘那一项,换了系统盘也是一样的,这个是硬盘有问题吗?????

网友:
晕,那是SATA的硬盘吧, 很正常的。有的BIOS里面可以改硬盘模式,改了就好了,有的BIOS改不成

网友A:
是SATA的硬盘,那不能改的该怎么办啊

网友:
那是硬盘的主从没有设置好。如果是IDE硬盘。最好设置成主盘。我一般找不到,而不能扫描时就重新调一下硬盘的跳线。或者把硬件盘的数据线倒一下就能找到了。

网友(点评):
LZ说的是笔记本。

网友:
我碰到的问题是  硬盘用MHDD扫着一点问题没有   做移动硬盘没问题 就是引导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SATA的硬盘,那不能改的该怎么办啊

那你准备一个能改设置的机器,每次测硬盘都用这台机器

网友:
这个应当是主板和MHDD的兼容问题,硬盘是好的。MHDD找不到硬盘的,效率源一般也找不到。

网友:
MHDD扫了  没坏道  硬盘应该是好的呀

网友:
修改一下配置文件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SATA的硬盘,那不能改的该怎么办啊

改不了得就换台式机来测

网友:
有的是不能识别,有的需要更改ATA设置,改为AHCI。

可以用WINPE 的软件测试啊··

网友:
硬盘模式改下就OK了的 我今天处理了一台华硕A84S 也这样的问题

网友:
系统盘的版本太低了,换高版本的

网友:
告诉你真相吧,台式机主板一般有好几个SATA接口,你把硬盘的线接到SATA0上,没有SATA0就接SATA1!保准能检测到

网友:
呵呵,楼上的兄弟太逗了

网友:
换硬盘不行    就换个能认到的笔记本就可以啦 我一般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
换工具扫描啊。。我记得有一个 可以再系统里面扫描的。。或者拆下来 挂在台式机上用MHDD 一般都能认到的

网友:
不用拆整机的,直接在拆了外挂扫, 要拆的话就进PE用软件测,MHDD有时候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