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问题

楼主(2011-12-03):
电脑上网网速太慢怎么办?

网友:
电脑反应慢还是网速慢?   电脑反应慢的话重新安装系统,或者清理下垃圾, 网速慢的话,重新启动下路由器,和猫, 实在不行就找 宽带的人来看看

网友:
可以说具体点吗,可以是网速问题,要以是机器问题。

网友:
用啥上网            有路由器吗

网友:
看你主机什么配置在说

网友:
楼主灌水灌得太每深度了.... 网速慢 你都不知道为什么么

网友:
去下载,测测你的下载速度,再找原因。

网友:
你的电脑配置和网络速度都有可能导致上网速度变慢。

网友:
我是混分来的

网友:
换个配置好点的电脑,装电信

网友:
money is the best solu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