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890FX主板,诊断卡开机显示4个横杠

楼主(2011-12-03):
使用中突然无显示,再开机风扇转,摸CPU温热,测量电源12V\5V\3.3V都正常,但无显示长按开机键可以关机,诊断卡显示4个横杠。内存、显卡、硬盘都测试过没问题。求老师指点。

网友:
我不是老师,也在学习中,只能简单说下:、
CPU有没换个?看下有没有复位 诊断卡上有个 RES灯,你点重启看这个灯有没闪
然后再测下主板上的四大供电,12V5V3.3V这是ATX电源电压,一般维修用个好电
源这几个电压就没怎么主意了(个人想法)
这些条件都有 那就断电,把COMS电池放电,诊断卡换个PCI口,
再上电开机,如果还是一样,就用强力用手按桥再点;不行就刷个BIOS,再不行
就是 BGA加焊了等等之类的;
跑线和分析电路图的专业性修理了,此维修偶也在学习中。

网友:
4杠表示主板不工作

网友:
cpu现在没有可以换的,所以没换试试.coms电池放电已测试,没用。诊断卡上的RES灯在重启时闪一下,主板的供电现在还没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