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联想G470I5处理器!为什么装完wi7很慢很慢

楼主(2011-12-03):
运行360就卡死了,打开我的电脑查看硬盘都狠吃力!已经换了3-4个系统了晕
拿到售后让我装正版系统价格599元
我晕
大家知道慢是为什么???
处理器
电脑
硬盘

网友:
重分区更新下MBR在装系统看看、、、、、

网友:
扫描下硬盘有没有坏道吧,

网友:
Y470 我装过呀, 不会有问题。 我是直接G进去的。 注意你的系统跟360的兼容程度。有的直接会影响系统的。 系统前几次开机 很慢 卡死 正常现象, 打好驱动,多重启动2次 就恢复正常了。

网友:
这应该和正版没关系的 新的 照理不会有坏道的 还是和系统版本有关系吧。。。。。

网友:
硬盘重新格式化,在装系统 不行就扫描下硬盘 看是否有坏道 反正保内 不行换个

网友:
G470 I5的没有I3快 求解释!

网友:
现在WIN7 都可以激活变正版 590 杀猪呢。

网友:
这和是不是正版没有关系的,装32位的试试

网友:
好吧,你先确定不是360问题。我有时开机360就卡死。不过概率比较低点。

网友:
看一下AHCI

网友:
首先硬盘的C盘要格式化,然后不安装360,用慢装版的WIN7做系统,驱动最好按照顺序装。

网友:
下个有AHCI驱动的系统,你那些系统都是垃圾,没这个驱动,这是硬盘新型接口驱动!记住带AHCI驱动的WIN7

网友:
我发现有的品牌机装V7有时好慢,但装好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