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轻微短路了,烧不出来,高手出个招

楼主(2011-12-03):
ACER的机子,4520的,
3.3轻微短路了,
烧机烧了8  9分钟,
就南桥有一点点的温度,

网友:
最好是搞个PDF   看下都去了哪  一个个断开嘛    或者直接把南桥干了   省心点  不行再慢慢查

网友:
3.3 是最多得哟 时钟  网络 音效   大把的  ,恭喜楼主 慢慢整。

网友:
查EC和南桥看看

网友:
哎,没思路啊,
连的地方也太多了,想简单点我看难啊

网友:
南桥有点热 及把南桥弄下来

网友(点评):
南桥就不会轻短了

网友:
这个是4520的PDF,大家帮个忙吧

4520的

网友:
恭喜你 烧不出来 断开或者一个拆

网友:
8楼的还说风凉话 烧不出来还要恭喜。

网友:
神马都是浮云啊,
还是一点一点来吧

网友:
把南桥取了在看

网友:
硬性短路是烧不出来的

网友:
烧不出来,还是慢慢来,断开公共点,缩小范围,在一个一个拆吧

网友:
轻微短路的话,烧机温度也不会很明显,而只有南桥有点温度,我估计就是南桥了

网友:
强行加电法,把坏的换掉

网友:
3.3 供电的地方太多了。一个个 断开查吧   把电压加大些

网友:
加大电压,烧下

网友:
很多都是有截点的吧你可以锡平 对地打阻值

网友:
南桥换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
那就应不是桥的问题了,还是电路问题了,在烧烧试试

网友:
查图纸,看它都连那里一个一个拔掉

网友:
把前级和后级断开烧看下,

网友:
上次碰到5v短 直接两个电流表并到10a 短路没烧出来 把引线倒烧断了 后来查出是板层短路 有一螺丝孔歪曲 周边无明线 挖空刮骨疗伤 解决

网友:
取南桥再看看吧。。。。反正南桥也不难取。没黑胶  嘿嘿。。。

网友:
微短的话,能不能加电啊,能加电的话看能不能跑U,能跑U的话看能进系统不,能进的话进系统看看少哪些功能。上不了电的话,那就是想办法排除供电本身还是负载的问题了,这样就很麻烦的了。

网友:
*脏话*,还烧个屁,换板

网友:
逐个负载断开查咯。。

网友:
电压加到5V 一部分一部分断开  千万别贪心

网友:
我也有个SL400的上电掉电,后查到是+3VS上电后短路引起的,也是烧不出来,后极负载又太多,一直搁着!不知楼主是否愿意铤而走险给小弟开辟明路呢,就是加大烧鸡电压,慢慢的往上加,最先发烫的就有可能是那个顺坏的元器件了!若楼主亲测可用,记得通知小弟!

网友:
慢慢拆吧,重点IC  钽电容,一般的小滤波电容坏得少

网友:
烧不出就拆吧,先拆有引脚的在拆BGA,有热就干。

网友:
断开3.3V后面的负载,一个一个查吧

网友:
只能一点一点的排除了。。。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
也有可能是板层短路.

网友:
找到图纸  挨着挨着取  千万不要让可以修好的板变料板

网友:
查下桥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不想做南桥就把 3.3V到的地方一个一个断开  看看哪里的阻力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