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思路

楼主(2011-12-03):
一开机故障如图,开机大约5分钟后变正常,马上关机再开也正常,但是关机后一段时间再开机还是如图的样子

求思路啊

网友:
没思路了换套板看看不行放弃。

网友:
这个要检测呢,看情况像是屏驱动板的问题!不过还是要你具体的检测!!!

网友:
直接替换法    是不是屏的问题呀,换个看看再说咯

网友:
楼上说的对,得先确定是屏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屏接口   屏线先用洗板水洗洗嘛    用橡皮插插     再不行确定下试屏坏了  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再修

网友:
问题是缓慢出现的,首先可以考虑电容,电阻等会随外部条件变化而变化的原件。
如果没找到什么异样就上网查查类似的故障,我的思路也就这样了。。这种机器看运气
看你花的样子很像屏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有虚焊的的地方,或者有的地方生锈了,,我已经遇到过。

网友:
HP1506的机子..修过好几台..都是这个现象..LP的屏..大家懂的

网友:
屏有问题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一个有时这个样子花有时又正常的机子,换了整套板都还是一样。

网友:
搜索了下资料,应该是这个屏的胎里毛病了,放弃了

网友:
用万能驱动板点屏 确定故障

网友:
这种15寸的HP,现在一看现象就是屏坏了,壳子都懒得拆了

网友:
换下电源滤波电容试下(+5V +12V)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应该是程序,或者是控制电压有问题。

网友:
先确定是不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