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本本N723打不上声卡驱动

楼主(2011-12-03):
本人新手一个,手上有一东芝本本,重装系统后用驱动精灵2001打不上声卡驱动,一安装就提示"检测到的硬件不受此 IDT 软件程序包支持安装将终止",去官网也找不到这个型号的本本驱动,希望大侠们帮忙解决.

网友:
可以刷BIOS试一下看,上一次我有一台ASUS的就是这样搞好的。

网友:
不行就换个南桥看看吧

网友:
手动安装,一般都能行的,要不就换系统,和硬件应该关系不大吧

网友:
应该是不兼容,和硬件没亲系,换过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