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1-12-03):
按开关 POWER两绿灯,接着STATUS亮绿灯闪,闪一会变黄灯,就自动掉电啦。灯泡换过清过灰,求解决办法急急急急急。。。。。。。。。
不开机
掉电
解决办法

网友:
说清楚点故障,镜头看下,电池有电没

网友:
是投影机

网友:
电路杳看下,是不是那没有装好,开始是什么问题没有拆之前

网友:
那位哥 是投影机 不是相机 我感觉是点灯板的事 注意灯的瓦数 瓦数不对也点不起来啊 你换的再多也没用 有的机器喜欢挑灯 比如夏普的机器就喜欢挑灯

网友(2012-01-02):
夏普的不是挑灯,而是灯板有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