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478的cpu 配G41的板子稳定么

楼主(2011-12-03):
有点478的cpu 配G41的板子稳定么

原来的865的坏了  想换g41的 毕竟内存便宜 2g的 就是几十元 1代的内存太贵了

网友A:
看来 楼主 是 高手啊!!!很高很高 的 高手,,,居然 能吧 478针的U  按到G41的 板子上!!!还要用 3代内存,,强人!!!!!!!!!!!!!!!!!!!!!!!!!

有这样的板的,478的座,三代内存的槽

网友:
看不懂啥意思?

网友B:
不可以么,主要是3代内存便宜啊,1代内存的 太贵了!

网友C:
楼主是异想天开还是求点击率,此贴不知会不会火。
楼主告诉你个秘密478针的CPU上不了G41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么,主要是3代内存便宜啊,1代内存的 太贵了!

可以的,把775的座子弄个转接座改成478的

网友(点评):
这行的通吗?

网友:
楼主不是搞电脑 的

网友:
我只见过一个杂牌板子 478的U  上2代内存,但没见过G41的  惆怅

我就收藏了一块,不知道鸟牌子945GZ板,478针U 上二代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 楼主 是 高手啊!!!很高很高 的 高手,,,居然 能吧 478针的U  按到G41的 板子上!!!还要用 3代内 ...

我见过杂牌的主板 478+2代内存+G31+PCI-E显卡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异想天开还是求点击率,此贴不知会不会火。
楼主告诉你个秘密478针的CPU上不了G41

我用了几十片了配2g 内存的 我不是问 能不能上 主要是问稳不稳定 ,肯定是可以上的 主要就是问下稳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把775的座子弄个转接座改成478的

有现成的卖 要改干嘛呢

网友:
在中国什么都有人搞

网友:
可以的  但这种板子电路设计极其简单  价格到很便宜   爱坏

网友E:
第一次听说478的U能配G41!楼主很强大啊,是不是卖萌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一次听说478的U能配G41!楼主很强大啊,是不是卖萌

版主都说可以 只是好多人没见过罢了

网友:
看个图来欣赏一下,无图无真像啊

网友:
478针g41主板很不稳定的,谁用谁知道,太容易坏了,返修返到怕

网友:
用转接头   但是好像没有什么意义  淘宝上775的U   赛扬D  也就20多块一个

网友:
换G41  起码  也要用个E多少的U  撒  太浪费板了

网友:
你既然用G41板,反正条子便宜。。我同意楼上的去淘宝买个二手的U你就不用担心稳不稳定了。。。。

网友:
478针能上二代内存的那些板基本都是杂牌板,你看一眼做工就知道拉,稳定性不怎么样,而且性能严重不平衡,完全是怪胎吗。

网友:
见过945的芯片478座的 但G41还真没见过囖

网友:
求真相,求图片,让我看看上478的G41,好刺瞎我的狗眼~~~~

网友:
刚才 搜了 一下 淘宝 上面 的确 有这样的板子  ,,只能说 中国人 厉害

网友:
478上2代内存的板子见过,但没见过478上3代内存的 。

网友:
怪人怪事多

网友:
违背设计规则!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