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风扇不转 求助!!!!!!!!!

楼主(2011-12-03):
我有一片影驰8500GT  也是风扇不转,风扇接到主板上是可以转的,有黄,红。黑三线。红的针脚没有电压。黄12V有了,5V没有,其他一切正常,进系统,装完驱动,可以跑3D 。

5V供电针脚连接到一个小的3脚贴片就是这样东西没有电压出来,型号是t2A.

t2A的一个脚是有12V(金手指的A2、A3脚跑过来的)   另外一个脚是通过旁边的另外一个型号:025W(“02”,有划横线“—“)的管子加电的,输出脚是连到红5V 阵脚的

  请问这个t2A 、025W分别有什么可以替换的吗?他们是什么作用的?

网友:
把红线接到12伏就转

网友:
乱来,你会不会啊?  12V太高了吧   我告诉你,直接接到7805就可以了。我想要美观一点,好卖出去。还是想代换

网友(点评):
我见过显卡风扇都是12V的,你见的卡特别点都是5V的??不会就别说~~

网友A:
只要不烧电压高点散热更好

网友:
各位老师t2A 有什么可以代换吗

网友B:
这种情况,有一根线是调速用的,一般只接12v和0线就转的了,5V的相关元件去掉看看,黑色底线无疑了,那么就逐一试试接红黑,黄黑,到0-12v哪个两根线正常接哪两根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有一根线是调速用的,一般只接12v和0线就转的了,5V的相关元件去掉看看,黑色底线无疑了,那么就 ...

刚找了一张其他的也是3线风扇的卡,测了一下电压,黄、和红   基本都在5V左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不烧电压高点散热更好

我把黄12V 短接过红线来了,风扇没有转,还好我的风扇插回主板还是转的

网友:
接根12V 到红线

网友A:
风扇一根接12伏,另一根接地肯定会转,除非电流不够或者风扇坏例外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扇一根接12伏,另一根接地肯定会转,除非电流不够或者风扇坏例外

红的接12V转了。但是太难看了

网友:
装好又看不见怕什么难看

网友:
飞一个5V的线就可以了吗。何必大脏周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