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判断这个USB部分问题

楼主(2011-12-03):
昨天接一台联想旭日C430G的机器,客户拿来说开机都正常使用就是4个USB接口都不行于是我就直接拆机器下来看一下,触控板底下有轻微的进一点水时间看起来可能也是挺久了,而且听客户说有拿去保修点看过处理过(洗过)说要换主板,但是看线路还好没有明显腐蚀的地方,4个USB供电都正常,中间两条数据地址线阻值都正常于是就尝试着开机插U盘启动发现可以从U盘启动4个都可以从U盘启动但是进不了PE,我还发现一个就是开机进系统之后单插U盘是认不到但是再插个USB鼠标的话就发现认到U盘而鼠标认不到,认到U盘之后存储数据都可以拔掉鼠标也是可以U盘还是可以使用,单插鼠标是认不到,同时插其它的也是认不到必须要插USB鼠标之后插其它就可以认到其他的,而始终认不到USB鼠标,换了个南桥也是一样的现象,求高手指点一下,进水的部分另一面刚好是南桥部分,以下发个跟USB有关的图请大家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南桥和IO换掉

网友:
查,usboc#过流检测

网友(点评):
过流保护都可以不要的,主要是看是否短路

网友:
《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的参与,后来发现问题了,是之前客户拿到保修点去看了,然后保修点有洗过和加焊过了,掉了一个电阻引起的(这个电阻不知道是故意拆的还是不小心弄掉的,要是弄掉的一个会有痕迹,但是这个看焊脚是处理过的跟没有焊过的一样),变成了南桥5VREF-SUS电压偏低导致成USB有不良的症状,如图下:R385这个电阻被弄掉了,才2.7V左右的电压不够,正常4.8V的电压

网友:
听说这个的U供电芯片都容易坏

网友:
原来是掉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