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不起的NF-7050

楼主(2011-12-03):
本人有一块NF-7050的板子,桥坏掉了,刚开始在淘宝上发一个测试的,上机不亮,后来又发了一个测试的,跑码,不显示。没办法,再发。由于测试的发怕了,这次发全新的,结果,TMD,还是不亮。现在的我是骑虎难下啊,继续修吧,还得花钱,而且就算把板子修好卖个一百多块钱还是赔钱。放弃吧,已经花了三个桥的钱了。兄弟们给个见意啊
单选投票, 共有 27 人参与投票

投票已经结束

37.04% (10)
40.74% (11)
22.22% (6)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网友:
不要一味的蛮干桥,用带灯测试座测试看桥和座子是不是焊好了。我发了三块测试好的桥修好了三个板子。

网友:
呵呵!真同情你!继续努力,加油!

网友:
此板是单桥,起因是客户涂完硅汁装散热片的时候不小心把桥压碎了,之前是能正常使用的。后来换板把坏板留下了。你发了三个测试的都能用,只能说明你点正,不知道你发的是不是7050这个芯片,如果是请问你在哪个店里发的?

网友:
换作是我我就拆件当料板  ,, 电容,场管,IO ,网卡 , 插槽,接口 。各种电源管理芯片。
平均每个件按30算的话  能卖200多呢。。。。
嘎嘎!!!!

网友:
http://shop60324163.taobao.com/?spm=1103C7B3.1-rll7.2-6MgiI
我是在这个淘宝店家买的,40一个的良品。

网友A:
平时用的测试的芯片都OK的

网友:
可能是楼主焊桥的问题

网友:
去垃圾站搞点费主板。拆桥吧

网友B:
楼主肯定是用土炮把桥干上去的成功机率低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时用的测试的芯片都OK的

只能说明你运气好,INTEL的桥我一直用测试的,但VIA,SIS,NF的我发测试的有好多都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肯定是用土炮把桥干上去的成功机率低呀!!

是土炮,但是我的土炮怎么说也是三温区的,笔记本的桥轻轻松松就做了,别说台式机的了。再说,不管是新芯片还是测试的,到手之后我都会把锡球重新做换成有铅的。曲线温度我用的也并不是太高230度,芯片做之前还都烤了很长时间。最重要的是有一个芯片我反复做了四五次都跑码

网友:
测试用芯片一般功能不全,这是发给一些需求量大的公司做产品开发用的!特点是耐压、保护不是很好!

网友:
修到现在也不在乎上赚还是赔了,关键看过程,攒经验!
楼主你确定是桥的问题?周边的电路查了?

网友:
要看你的 利润了啊

网友:
这个芯片确实是不顶得高温!加油